组装一服务器都需要什么?

楼主(2011-10-15):
组装一服务器都需要什么?组装无线网络需要什么,请2个分开讲,标明每个配件的作用,谢谢

网友:
你组装服务器主要是做什么用?

网友:
直接百度一下更快找到答案,问题太笼统不好回答。

网友:
需要钱啊,呵呵

网友:
在应该不是我的吧

网友:
需要有关系,不然啊

网友:
你准备弄服务器干嘛啊

网友:
做何用的服务器?

网友:
服务器就是电脑,无线网络---------无线网卡加无线路由

网友:
需要集成显卡主板一块CPU一个内存1条以上网卡一根以上机箱一个以上键盘鼠标,电源线1根,这是本小白的见解有遗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