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主板SB 拆焊问题

楼主(2011-10-15):
请教各位坛友,师付们:

                                  笔记本电脑主板SB  板子反面都是贴片电容,电阻之类的小件,如何用三温区BGA 拆焊,  底部热风正对着SB 反面位置, 全是小贴片电容啊,  电容又没字码标识,  吹跑了如何修啊,
      今天帮同事修了一台ASPIRE  5572NWXCI 就是这样的,  SB 和显卡位置板子反面都是贴片小电容.

网友:
用耐高温胶带粘住保护好  不知行不行 我没试过

网友:
这样把SB 背面的区域用隔热锡纸都贴起来保护,  那SB 背面的PCB 板能均匀受热吗?   SB 背面的温度达不到
那下部热风加热就没意义了, 还不如用风筒在SB 上面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