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自动上电后达0.60后掉电,就不再触发!

楼主(2011-10-15):
顾客拿机子过来的时候说是不触发,我用可调电源试,开机后进入界面就掉电了,后就拆机整板加焊后,可以开机,都进系统看过后,整机装起来,突然有断电了,后来就是自动上电后达0.60后掉电,就不能再触发了!开机键待机0.6V。

网友:
装的时候没有装好吧。待机电压不对啊。

网友A:
裸板点,看掉不掉电,有可能是安装不好或者是外设的问题。

我也是这么认为 外设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点,看掉不掉电,有可能是安装不好或者是外设的问题。

全裸了   还是一样  开关键待机只有0.6V

网友B:
查待机,正常为 3.3V

网友:
看是不是IO控制的,把引脚翘起来测一下对地阻值,再测IO引脚是否是 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待机,正常为 3.3V

是IO控制了!我把2脚撬开,那就有3.3V了,然后直接触地就可以触发了!这样是不是就代表IO坏了!

网友:
期待高手讲解

网友D:
没有装好吧  有地方短路

网友:
加焊北桥 这是我个人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装好吧  有地方短路

是IO控制了!我把2脚撬开,那就有3.3V了,然后直接触地就可以触发了!问题是IO2脚是直接链接开关的!开关也换了!至于你说的北桥问题,我有点迷糊!~

网友:
IO换下看看,如果不行那也是围绕这个开关这里的3.3V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IO控制了!我把2脚撬开,那就有3.3V了,然后直接触地就可以触发了!这样是不是就代表IO坏了!

说明IO是好的。板上引脚有地方短路了,查一下相关滤波电容

网友:
多谢大家   我把IO  2脚挑起   直连开关   正在试机   问题是IO直连开关的中元件短路了  我没查  直接断掉开关线  IO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