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里的电脑经常上不了网,看看我的风雨历程

楼主(2011-10-15):
店里有两台电脑,一个是我师傅的笔记本电脑。另一个是台式机。
这两天早上来这个台式机经常的上不了网,就是获取不到IP(我们的路由是用自动获取IP的,腾达路由)
昨天来了我打开电脑一看又是获取不到IP,下面有感叹号,网络受限。我想一下难道是系统的问题?我就重新安装了系统,系统装完,开机就获取到了IP。我想原来是系统的问题啊……
今天早上一来,又获取不到IP了,我就郁闷了啊,怎么老获取不到IP了。然后我就进入路由把这台电脑固定了IP
我固定了IP,DNS都写好了,一看又能正常上网了。我想肯定是这路由太垃圾了、
但是好景不长,大概2小时后,我的QQ掉线了,我就想了,怎么会掉线呢?
我的师傅的笔记本电脑上网一切正常
然后我就ping路由了,一看ping不上了。然后我就在那搞了大半天还是不行。无奈我只好问师傅怎么回事,师傅说水晶头重做下,我就把我那两头网线都做了一遍,把网线的检测了一下,连接都正常。插上还是不行。我又换个路由插口,还是不行。
我想一定是我的网卡问题,然后我找个网卡换上,依然不行,换个PCI插槽也不行。
这台电脑的主板有5个PCI插槽,我只好又换个插槽,打开电脑一看连ping上路由了,一直很顺畅。
我想这项好了,原来是插槽的问题。我就关机把电脑的机箱盖好。
然后打开电脑一看又连不上了,这TM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想想难道是机箱的问题,我拆机箱和上机箱的时候都感觉有点紧。我就把机箱盖拿下了,一看又能上了……
然后我就来论坛和你们说说,这是咋回事啊?
但愿这电脑不要再出现连不上网的问题

网友:
也许是主板问题。。

网友:
是你师傅用软件控制了你的机器   不信,你换台电脑一样

呵呵 有道理

网友:
这位师傅说的对!

网友:
换个路由器好过

网友:
应该是这样解决吧  不过水晶头不好也会这样 还有就是接地怎么样 接地不好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看就是因为主板的盖子太紧了,我拿下盖子什么都好了

网友:
你把主板上的螺丝松一些!可能是主板变形了!

网友:
你师傅肯定用了聚生网管一类的软件给你做了手脚

网友:
同意三楼的说法,怎么发现在硬盘维修的软件方面都不怎么在行。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路由器呢?路由坏了也会出现那样的情况。。还有是不是你师父在路由MAC地址过滤把你过滤了

网友:
换个路由器保证OK

网友:
感觉像是路由端问题,我见过好多腾达路由都不自动分配IP或者DNS,非得手动添加才行,也有可能你的网卡被电磁干扰,造成不稳定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