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怪的SONY PCG-7K6P不触发

楼主(2011-10-15):
这机器拿来时是有待机不触发,之前是换IO好的。过了半月又来了还是不触发,当时就换了一个新IO。可是一月不到又来了,还是不触发真了。我相信要是换个IO肯定又可以,但是肯定用不了多长时间,不知道这种问题要怎么查了,还有哪些问题会这样的
不触发

网友:
查一下I/O供电的电容看 有没问题啊 3,5v电容也看下

网友:
EC的信号有高3。3的

网友:
这事情有点怪了,查下IO的供电是否有偏高不正常的,不行把供电的滤波电容都换了适下

网友:
EC外围电路,零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