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上网本TPS51125不出电压

楼主(2011-10-15):
   1脚和6脚电压1.5有 16脚供电正常!3和5v线性电压有,BST1和BST2有4.5的电压 根据这些参数红表笔接地3v和5v对地电阻134,无3v和5v开关电压输出????PQ7的G极有5v电压,其他开关管G极无电压,请看图纸!希望大家 版主帮帮忙,还有发了这个很多贴,结果被删了很多,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希望有高手解答我的问题 谢谢

网友:
条件都OK了起不来那就是后极的事了,MOS管和电容电感这些都查一下

网友:
可能后级有问题,

网友:
你这样问是不行的,1# 6#电压正常不能说明FB脚没问题。最好是把附近那些电阻全量下阻值。。还有电感,MS管。。这些都是容易坏的。。你对地阻值 134。。是不是有点低呀。电流多少大不?。

要先自己看。。问题多着呢。在这里能说清吗??还是靠自己吧

严重支持,这问题绝对不是一点半点的,摸摸多摸就好了

网友:
3V、5V的滤波电容或者就是后级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下管G极有5V电压的话,证明PWM进入保护模式,!也就放电模式!查芯片PDF,上面有解释!

网友:
各位 芯片是高压保护了 是3v的一端,但是什么导致电压升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