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奇怪的系统安装过程

楼主(2011-10-15):
我同学一笔记本系统崩溃,我用老毛桃U盘微型系统进入,将C盘各格式化,然后用U盘里面的在深度网站下载的系统镜像安装系统,(我是用虚拟光驱加载镜像,然后一键安装的)然后重起电脑 .再进入BIOS 将启动顺序改为硬盘启动,结果只在右上角出现一个光标,于是我重起电脑再将启动顺序改为U盘启动 .于是进入U盘启动选项,里面有一个”从硬盘第一分区启动电脑“,于是我就尝试着选了这个选项,却意外的进入了系统安装程序,系统安装程序执行完后,重起电脑 将启动顺序改为硬盘启动  提示硬盘设置错误  。于是我重新进入微型系统检查硬盘引导扇区, 但是却检查不出引导扇区有问题.....

网友:
我估计是硬盘引导扇区有问题才对,,,但是我用工具修复后也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我用的工具有问题..!
我用的是老毛桃自带的工具..

网友:
各位前辈们有木有    良方?

网友:
看看你笔记本的硬盘分区是什么模式的,有的笔记本硬盘是把系统和引导分开的、

网友:
应该不是引导的问题!如果是引导的问题那样的话!你在老毛桃下面从硬盘的启动的话机器是不会激动的!

网友:
可能有个隐藏分区在搞鬼,把硬盘重新分区一定行。

网友:
系统这块我就精通了 排除硬件问题 如果进PE  GHOST完 引导不了出现光标 2种解决方法
第一 重新分区 别用PQ
第二 用安装版格式一个C盘 就是重新引导了 再进PE GHOST一次
绝对搞定

强大的同时,学会低调

网友:
重新分区也可以啊

网友:
进pe 用diskgennius 更新侧盘的mbr  应该可以解决磁盘不引导的问题

网友:
我一般要是这样,我就DISKGEN、DM等等,所有可以分区的软件都给它分一次区。最后再安装试试。一般都可以搞定。

网友:
如果以上的办法都不行,就只有清空引导区,然后重新分区,一定能搞定。如果数据重要,最好先备份数据!

网友:
500G  1t 我都是用PQ。重来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个人感觉PQ很好用的啊

网友:
现在都用DISKGUN了 PM感觉对大容量硬盘 速度太慢了

7楼的方法肯定可以

网友:
我就遇过一次,是分区表的问题。最后用一键分区才行的

网友:
9楼说得不错

网友:
  C盘再写下引导就行了,用DiskGenius就能搞定

网友:
用dskgen,千万不要用ghost,当时省事,后边麻烦事多。品牌电脑把他原来的分区方式直接干掉。我就是做方正的,新机器上来硬盘直接重新分区。从来不用他原来的。用了以后有资料了很麻烦

网友:
用PQ重新分区看看

网友:
貌似有一个隐藏分区是用来装GHOST的!你把它干掉再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