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液晶电视求高人师傅们帮忙!

楼主(2011-10-15):
本人工作是电脑维修的,也修过液晶显示器,不过都是板级的,换个高压板或者驱动版之类的。我们有台创维32L08的,最近出现一个毛病。比如,昨天把电视关了,显示器灯一直处于待机壮态(也就是红灯),今天想开电视,不管是直接接开关,还是用摇控器,电视显示灯都由红色变成绿色,屏幕一点也没有反映,直接显示灯就灭了,就像断电一样。刚开始发现这个问题,拔电源插头三回就能开机正常显示,不管看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如果是刚关,再开,也可以。现在是要拔插头七回或者八回,肯定能开机,开机以后也正常。我猜应该是电源板有问题,可是买个原装的要160元,我想问题应该不大。大家帮我分析一个是电源版什么地方大概有问题吗?今天晚上回去就去拆电视,谢谢大家了。

网友:
典型的滤波储能电容漏电故障。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已经拆开了电视,发现电源有三个电容已经鼓起,分别是C652,C682,C683,50V,47UF,是不是换上就好了呀!

网友(点评):
对于鼓包的电容,先换掉再说啦

网友:
还有C649,电容全是绿色的

网友:
问题是我手边没有这样的电容,如果这样的毛病拿到修电视的去修,一般要多少钱呀。

网友:
自己顶自己一下,高手哥哥们帮忙说一下呀

网友:
自己顶起来

网友:
这样的故障还来问, 还说自己是修电脑的?

网友:
你打开看看吧!主要原因是带不起后级负载

网友:
自己去找几个电容换换就得了,,还能赚点。。

网友:
直接去维修站买几个电容就行了  但是要跟人家套套近乎

网友:
哈哈,谢谢楼上的各位了,已经找人换上了,晚上回去试试,上来报告结果。

网友:
结贴:电容已经换上了,昨晚试机一切正常,就不知道有没有后顾之忧,本人对电路知识了解不多,再次谢谢楼上师傅们的帮助,再次感谢

网友:
注意一点,电容要105度的,85度的不耐用,原机用的都是105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