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G40开机掉电,求指点思路

楼主(2011-10-15):
     IBM G40开机掉电,Vcore电压1.48V,波型正常,诊断卡跑过90,能够正常开机,但是进系统后掉电。静态下测量CPU温控部分应该是正常,掉电后,3VPCU/5VPCU  12V仍然正常,因为是整机突然掉电,也无法确定具体是哪个部分不正常,希望能够帮帮忙,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图纸中标准Vcore电压为1.2V,实际测为1.48V,会不会是因为电压过高造成的,不过,我理解如果Vcore电压不正常应该不跑码才对,求指点一下。

网友:
你把CPU的滤波加两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