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精英 945GCT-M 不触发

楼主(2011-10-15):
3.3.SB 测试0.82V 求哪位大哥有
电路图
提供以下
不触发

网友:
3vSB很好跑呀,从PCI A14脚跑起,一般是三端稳压管转换而来,还用图纸啊

网友:
从主板上找1117 或1084 有的是通过其他方法转换过来的
同意上楼朋友回答的
从PCI A14 跑线吧。或者摸摸哪个管子发热...

网友:
A14 连下面的 4468八脚场管D极 4468G级连叛变的八脚芯片
S级往下跑 没跑出来 天黑了 明天再跑一下和大家汇报

网友:
一般触发的线路是很好跑的。 从PCI A14脚跑起,一般是三端稳压管转换而来

网友:
3.3VSB由ISL6506发出
根据别人维修你经验 吧ISL6506吹回来(不好吹 拔的时候用力过度吧 把焊盘带下来2个)后 用另一块华硕提供3.3Bsb 结果接过去后被拉低至2.6V 南桥发热 后测试南桥周边点肉 未发现击穿 (最低数值31)
遂认为南桥损坏 换版了事
同意楼主:
0.0
生动活泼
同意楼主:

网友:
相关帖子在此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48526

网友(2012-05-09):
我是的通65.6狂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