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M2 进不了系统,求解!

楼主(2011-10-15):
今天客户拿来快联想945GC-M2 的板子,它的毛病是开机到刚过可以上下键选择进GHOST和系统那就开始黑屏和死机,CPU,内存BioS都试过了不行,还换了个硬盘先在别的机子上解压好后在试还试不行,郁闷啊,有哪位大大知道这个问题咋解决吗?给点建议!

网友:
更改一下硬盘模式 bios里面 关于sata mode 的选项改称C开头的那个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非常的怪 我也没有见过   你可以检测下他得硬盘 和主板别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内存和CPU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潜水很久,发现一个规律,这个论坛上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铁真的不多,不知道是高手不削一顾还是有所保留,真的很失望

网友B:
看着像是内存供电不足哦。

网友C:
如果硬盘确定是好的话!检查一下cpu是否过热呢?

网友D:
内存工作不稳定,看是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
不是内存供电部足,

网友:
新手  没遇到此类问题

网友:
改一下硬盘模式。在BOOS里

网友:
我试试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内存供电不足哦。

内存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硬盘确定是好的话!检查一下cpu是否过热呢?

CPU到试不热,但是它周围的那些三极管挺汤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工作不稳定,看是不是北桥问题

我也觉的试北桥的问题,但试没有敢下手加焊!

网友:
我在给大家提供下这个板子的BIOS,是2.2的

联想945GC-M2 REV.rar

2.2

网友E:
  应该是北桥、我听我朋友说过一般进系统死机不动的      在LOGO之前那就是南桥。在LOGO之后的就是北桥了。楼主不妨加焊下。

网友:
早几天修了一片联想G31的 现象和你的一样 我是换了南桥后好了 你有设备的可以试试

网友:
查查散热系统. 看看显卡. 换个硬盘模式看看.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就好了

网友:
本来准备加焊北桥的,可惜客户不修了,换板子了,额 ,郁闷,不然可以试试到底试不试北桥引起的!谢谢大家!

网友(2011-11-29):
本人今天 拿到一块 一模一样的板  不知道楼主的故障是不是和我的一样, 说一下我的修复方法 ,  开始接到机器同事说 装不了系统,接过开机一看CPU风扇转速 很高一直跌不下来,于是进coms里面看了一下温度,CPU温度到了127度 ,散热全部都做好了,而且用手摸发现CPU温度很正常, 想了一下这板温控应该是由I/O 控制的,直接换I/O 搞定, I/O 是IT8718F-S。

高手

网友:
应该就是北桥引起的,这种死机并不少见,下次有机会,先给它加焊先。。。。。。。。

网友: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哈哈

网友:
如果能进系统,但是CPU总是占100%是怎么回事啊(重装系统也是一样,没有打开什么软件)

网友(点评):
是不是单核的啊.

网友(2012-03-21):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的

网友:
求高人解决问题啊。。。

网友(2012-06-05):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北桥、我听我朋友说过一般进系统死机不动的      在LOGO之前那就是南桥。在LOGO之后的就是北桥了。 ...

那卡在LOGO那里呢,我的就是卡在LOGO那里,像死机一样

网友(2012-07-05):
我修到这个板,不能进系统,下个BIOS刷了试试

网友(2013-11-10):
我也有个这样的板子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潜水很久,发现一个规律,这个论坛上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铁真的不多,不知道是高手不削一顾还是有所保留,真的 ...

高手很多,高手也是一步步来的,要想人家毫无保留,试问你做了什么需要人家毫无保留。

网友(2014-12-13):
这个联想945gc-m2主板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