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求助

楼主(2011-10-15):
今天接了一台  优派的VG2021m的显示器 开始时不加电看见几个电容爆了 以为很快就能好结果换完故障依旧 电压正常  可是还是不开机  由于是ttl的屏我无主板代换 所以要找个资料刷一下 结果又失望了 没有啊   在此  求各位大侠给小弟一个指导    或者给传个资料  不胜感激
   跪求中

网友:
一般情况显示器的资料不容易损坏,你还是查电源板的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电压正常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0890-1-1.html

网友:
你把故障现象说的详细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