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芯片型号:F7S125R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1-10-15):
师傅说这个供电芯片坏了,又没有得换。网上查也没有参数。
芯号:F7S125R
G817LAB
FM8185.1

网友:
这个芯片貌似一般只有在捷波的板子上才能找到 不过如果没供电的话  你为啥不换上面那个方形芯片呢

网友:
我的主板是梅捷的  图是借的 只是芯片都一样

网友:
没的待换只有换原装的

网友:
Fintek小蚂蚁的好像没听说过可以代换。找同型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