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检测不到声卡

楼主(2011-10-15):
开机提示:
PXE-E61:Media test failure,check cable
PXE-MOF:Exiting PXE ROM
在系统找不到声卡,其它正常,换过声卡芯片(ALC655),对换过BIOS,周边的电容有2.5V,电源5V正常、ALC655芯片部份脚的值如下:
声卡不能用的板
5、6、8、10、11分别对应值630、790、606、631、642
声卡能用的好板
5、6、8、10、11分别对应值645、784、620、647、627
请问怎样处理。

网友:
开机提示:
PXE-E61:Media test failure,check cable
PXE-MOF:Exiting PXE ROM

这段是开机的时候网卡启动消息。和声卡没任何关系呢

你最好是先检查一下BIOS中有没关闭了板载声卡吧,先软后硬

网友:
清下CMOS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