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806)不触发

楼主(2011-10-15):
今接到一台东芝M800,现像是有待机3V  5V 不触发,南桥周围测量无任何压,查得EC  WPCE775L  第102脚AVCC 有 +A3VPCu, 第115脚,88脚.76脚,46脚,19脚,有+3VPCU, EC晶振一脚有2.5V,另一脚有0.6V,复位脚找不到,怀疑EC没有工作,求高手分析一下,南桥待机是不要等EC工作正常以后才会有电压呢?还有EC正常工作要有哪些工作条件呢.下是EC的 电路图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5V-S5 和+3V-S5是要EC正常触发后才产生的还是不触发待机的时候就有的.还有那个MAIND信号是怎么来的,是EC工作后产生的还是还是在待机时就有的呢?

网友:
EC工作就是待机电路正常,等你按开机健它开始工作!由开机按键把3。3V的电平拉低使EC芯片发出开机指令,等EC芯片收到这个芯片指令就开始工作!

网友:
楼主这个主板的代号是什么 啊 来个图看看吧

网友:
我指的是EC的待机的条件

网友:
在查查看吧、

网友:
现上传电路图

网友:
EC和南桥待机工作没有互相关系呀,都是同时得到3。3V的待机电压呀。并不是南桥要等EC工作正常后才工作的哦!既然有图纸,那就搜索VCCRTC RTCRST 查查

网友:
7楼说的VCCRTC  RTCRST 测了都正常,在电路图上找到+3V和+5V是由 +3VPCU 和+5VPCU转换来的,但是由MAIND控制的,经查,MAIND 是由EC发出的MAINDON 转换而来的,怀疑是、EC都没待机,所以发不出MAINDON信号,所以产生不了+3V 和+5V,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请高手帮我解开这个疑或。。还有EC在待机也就是不按开机键的时候,有哪些基本满足条件。。

网友:
晶振的两脚电压差好像偏大,一般在0.6V

网友:
真是巧了,我前两天也碰到一台一样的机器,是二修的了。看看了一下主板 ,没动什么地方,就换EC WPCE775。主板通电时   电流表待机电流会有0.01 而后很快1秒不到没了。有事会保持0.01 但也坚持不了多久 也会变没有。 经测 待机3,。3v 5 v均已输出。也就是+3vpcu 和+5Vpcu  。待机芯片ISL6237. 测ec19 46 76 88   97   115 脚 +3vpcu到位。 102脚有+A3VPCU 3.3V  第4脚是 EC_VDD  《是+3V 经R54 10k的电阻转换而来的》这个电压是0v  不知是不是不正常  第85脚 VCC_POR# 有3.3v  104脚 VREF_UR 有3.3v 第64脚AC IN 也有3.3v  除第4脚VDD电压没有外 其他电压基本都有了  按照EC待机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 这几个方面去查。 晶振电压 也像楼主的一样  一脚有0.6v  一脚 有1.6v左右。以为不正常 可换了3个EC还是一样 晶振也换过好几个 连谐震电容也换了 还是一样  。没办法了 心想应该是对的吧。复位的话找了好久没找着 找了一个 测量有3.3v  不知道对不对。 至于BIOS 1脚有2.98V 是+3Vpcu 经10k电阻过来的  3 7 8 脚均有3.3v  2  5 6  脚均与EC相连 测过没有断线 4脚是VSS接地了。 现在以上条件如果都对的话是不是EC就因该待机了呢?  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 都到位了本来因该待机才对的  可就是不待机 修了两天 没结果 郁闷呀 。 求师傅们帮忙看下。图纸楼主已经发了 。论坛上有下 是M300的 。找着图纸测试主板 经测通电时 开机针有3.3v  也就是EC的95脚的NBSWON# ,第91脚有DNBSWON#_UR 有3.3v 经一反相二级管D4 就是DNBSWON#_ 电压0v  按下开关无任何反应  没有跳变  据我的理解这个电压产生于EC 受控于南桥 的 。没有变化也是正常的 因为EC根本就没有待机 。更离谱的是南桥也没有电压 待机也没有 出了RTC 电池的3.3v外 无任何电压  而正常的记起来说在待机 3v  5v 出来的话 南桥就会待机了 电呀一般是 待机3v 或5v 转换而来  我见的比较多的是待机5V通过稳压二级管 转换而来 。而这台机却没有电压 奇怪呀  。为证是 在主板通电时南桥就有待机 刚好有一台DELL 的机器 965集显  北桥 不一样 这台960的 。但南桥一样是HBM 的 。我把dell机器南桥摘下来测试 在不上 南桥的情况下也有南桥待机电压的  桥的下面有很多点都有3.3v电压  可能有的电压还不知到是不是待机电压 因为很多脚位都不是通的  。可能是EC发过来的信号吧 。为了追查待机电压的来源东芝南桥也拆了 经过测量 发现电压南桥背面的一个三极管 Q22 如图:发现这是一个 +3v_S5 的电压  Q22的2脚,其中还有1脚RSMRST#  和2脚的RSMRST_R这两个重要的信号。rsmrst#这个信号是EC发出来给南桥的 经过一电阻 转换为 RSMRST_R 给南桥  在待机条件度满足的前提下 按下开机键 ec发出rsmrst#给南桥  ,然后南桥会发出pltrst# 总复位信号给ec 从而EC就会发出主板各芯片所需的复位信号了 。 不过这个好像和我的主板一点关系都扯不上啦。 《 哎 !夜深了 很想再写下去实在有点困了,明天继续 搞的好像是我再发贴贴了一样 ,楼主不会介意吧 !haha.》写了这多废话 只是希望各位师傅们指点一下 ,主板信号我真不怎么懂,都自己摸索出一点。不知道对不对  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教! 在这我先谢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机器和楼主的一样 什么电压都没有 。待机+3vpcu 和 +5vpcu 有 。南桥没有待机电压 正常因该有的 。EC供电 基本正常  4脚 ec_VDD 无电压  查图纸是由+3v 转换而来  而+3v 也是南桥待机所需的电压。怀疑 这里不正常  晶振电压 一脚0.6v 一脚 1.5v左右  感觉也不对 但换了3片EC 晶振也换过  电容也换过还是老样子  开机键有3.3v NBSWON#  按开机有跳变 此脚连EC 95脚  ec91脚 有DNBSWON#_UR 有3.3v 经一反向二极管D4 为 dnswon# 此电为0v  据我理解这个信号由EC发出 受控与南桥。但南桥根本不待机  所以按下开关无反应  。是不是就像楼主说的 好像要+3v +5v 产生 才会有 南桥的待机呢?  还有 dnswon#这个信号 在待机时有没有电压的呢? 还有就是+3v +5v 要产生 就要先产生S5_ON 和MAINON 这两个信号呢 ?还有看图纸上S5_ON 会控制产生+3v_S3和 +5v_S5 这两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