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新换的MOS管会发烫

楼主(2011-10-15):
小弟前几天修了一块IBM主机的板子,两个cpu供电电路的电容爆了,换上从废板拆下来的两个电容,ok,能正常使用;但今天客户说机器又坏了,检查主板,cpu供电电路的另一个电容爆了,还有电容旁的6670AL MOS管击穿,换上好的电容、mos管,可正常使用电脑了,但发现那换过的mos管发烫,可能用一两天又会击穿。各位高手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网友A:
是不是短路了呀

网友:
MOS本来就很热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短路了呀

我也怀疑是不是那部分电路有微短路,待测!

网友B:
找个安数大点的放上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个安数大点的放上去看看

我换的是一模一样的管,从旧板拆的,或许换大安数的可以试一试

网友:
检查下主板是不是有短路的问题 还有要仔细看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在看下他用的电源  也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电源出了问题很可能对主板造成伤害 还要仔细检查下硬盘 先检查别的硬件有没有问题   最后在确定哪的问题先从简单的在到复杂

网友:
主板上还有短路的原件

网友:
对地打阻值看看。。是不是上下管的。如果是的话,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D:
你能保证旧板上的MOS管是完全正常吗?
我一般都是换新管。

网友E:
修到过U供电电路  电容  电感  和芯片引起得发烫  不行你把这条路上的原件全换  没几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的是一模一样的管,从旧板拆的,或许换大安数的可以试一试

我今天也是遇到一台,原来50安的我换个90安的还是发烫死机,我就叫客户直接换板了

网友:
还是要检查一下周围元件设备!恐有短路!看看电源电压如何?

网友:
版主的方法我支持!

网友F:
电容的电压对吗?

网友G:
再换一组新的mos管

网友:
MOS管是啥?求解释

网友:
mosfet的控制脚信号不良

网友:
主板有短路

网友:
看看那个换上去的MOS管的功率,是不是不对。

网友:
学习楼主的解决方案。

网友H:
看MOS控制极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学习了。。。方法都不错。

网友:
MOS管全换了,

网友I:
坐等高手.用不用查下反馈线路啊?要不就把几组MOS管全换了.换成一样的

网友:
还能进系统的,应该不会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再换一组新的mos管

这个试过了,木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容的电压对吗?

12v,没错呀,那管是接到12v输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能保证旧板上的MOS管是完全正常吗?
我一般都是换新管。

没有新管,我用万用表测管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到过U供电电路  电容  电感  和芯片引起得发烫  不行你把这条路上的原件全换  没几个元件

额,我现在把板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到过U供电电路  电容  电感  和芯片引起得发烫  不行你把这条路上的原件全换  没几个元件

那般还在我那,有空我试修下,现在已经给客户换新板咯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MOS控制极波形是否正常。

没打过波,我只测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坐等高手.用不用查下反馈线路啊?要不就把几组MOS管全换了.换成一样的

那管就两个型号的,但只有击穿那个找到了一模一样的,其他的都只有代用的

网友:
实在不行把MOS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它的元器件都换了。

网友(2012-05-15):
学习一下,  讨论的很复杂啊

网友:
主板有短路+

网友:
型号完全正确不?

网友(2013-12-16):
求公布结果

网友:
不太明白,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