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像高手请教了

楼主(2011-10-15):
七喜电脑拆机板,富士康p4m800p7mb,刚拿到手的故障时,一插电源自动上电,内存狂报警,一看他原来的条子是ddr2 533的,屋里正好有一条二代800的条子,于是先上上看,一上行了,于是去买了条800新的,上上去就是报警,都是金士顿的,能点亮机的那条是那种窄的金士顿的,内存插槽,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请赐教。

网友(点评):
一个条子可以,一个不行,那就多试几条吧,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
你说得什么意思  你的吼几句我没有听懂  你可以在看下内存是不是插进去了 或者看看内存旁边的线路 应该是你的内存的问题

网友:
有的板子不支持

网友:
也许是不兼容

网友:
新买的内存是好的?也许这板子挑内存?

网友:
这板子自动上电正常吗?都是金士顿的条子,那种窄的可以,老点得,新出的800上上去就报警

网友:
DDR2经常有坏的。用DDR400的时候,很少有坏的,兼容性也好,不像现在DD2DDR3和双通道三通道XMP什么的,兼容性问题一大堆,这世界变化真快,我是跟不上了!

网友:
考虑兼容性问题吧楼主

网友:
不兼容问题比较大啊!

网友:
自动上电正常吗?

网友:
再换内存,应该还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求解当中。。。。。

网友:
遇见很多回    等高手解释

网友:
估计内存有问题,现在水货好多,虽说在这块主板可以点亮,但是在其它板上会常常不能点亮。
我手上就备用了一条667的2代内存,800的点不亮,用667的可以点亮就可以证明兼容性了。

网友A:
我拿的新的金士顿800,换了两根了,是在其他电脑上都能点亮,而在这块主板上点不亮。但用我自己那跟也是金士顿800的条子能电脑,那种比较窄的金士顿条子。这种兼容性问题,是不是刷bios能解决?

网友(点评):
我认为窄的才是真的 ,宽的水货较多。怕的是你的CPU不支持800的,而你能点亮的是正品,可以自动调整为667或533的频率。

网友:
主板兼容性问题  ,有的板子就是邪门 挑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拿的新的金士顿800,换了两根了,是在其他电脑上都能点亮,而在这块主板上点不亮。但用我自己那跟也是金 ...

窄条水货很多的,有可能那板只能上水货,呵呵。

上条667吧,应该正常了。

网友:
考虑还是兼容问题,窄条水货很多!

网友:
可不可以刷bios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