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点不开机的机子维修思路!

楼主(2011-10-15):
笔记本电脑维修就是懂些,对于那些什么信号是一窍不通,请大侠们给小弟点维修思路!

网友:
供电  EC工作条件 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一般情况下  把供电能完全修好的话    那基本也差不多了 好了     真正信号问题的 不多

网友:
不触发还是不开机。。。

网友:
有一种是按开关有反应,但是没有办法正常亮机 正常进系统。
有一种是按开关就完全没有反应,完全不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