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跑C5维修

楼主(2011-10-15):
今晚接到一块845主板,客服说不显示,我先看一下主板没发现明显故障,插上诊断卡,跑C5停了,心想应该是内存没插好导致的,重新插一下,不行,洗插槽,换一条还是不行,测试一下内存电压,正常,无语,压桥没用,突然想到会不会是插槽旁边的一排排阻有问题,二话没说直接加焊,一开机OK  跑26,收钱。

网友(点评):
我像知道如果加焊排阻不好的话,下一步你回怎么修

网友:
不错 不过这个算通病了

网友:
加焊排阻?没见过它虚,也不会想到这块。

网友:
修内存只压桥和测电压,LZ真牛

网友:
排阻工作在小电流,只是信号部分,不可能虚焊,最有可能的是内存槽氧化,用摄子刮干净了

网友:
是什么导致 跑C5   信号不正常么

网友:
这个维修真。。。。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故障,也有思路啦

网友:
不过内存,刮内存槽好的遇见过!

网友:
我还真没有想到这点哦    以后要多试试

网友:
内存槽排阻虚汗   没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
内存排阻线上内存假负载能打出来吗。知道的回复下

网友:
排阻?没加焊过。

网友:
排阻是过信号的
  开焊的不多吧......

网友:
排阻虚焊这样的故障都能找到,厉害呀

网友:
加焊排阻也行,内存打阻卡上面的各电压正常,也会影响

网友:
排阻应该不会因为热虚焊吧  要是虚焊也可能是腐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