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右下角,为何有大供电管呢?

楼主(2011-10-15):
这就是引起8738声卡有杂音的网卡,是8169网卡,但我换了个4810声卡后就没杂音了。看来是那块8738的做工不太好。
但现在发现这网卡的右下角有个很大的供电管,是否是它在影响声卡,8169网卡真的需要这么大的供电管吗。

补充内容 (2011-10-17 13:09):
谢谢大家的指教!

补充内容 (2011-10-17 16:18):
有的朋友认为是给启动芯片,但我发现,有的8169网卡,是没有这个供电管的。

网友:
我意思是,看到大多数的8139,8169网卡,上面是没有这么大的供电管的。不知这块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主供电3.3或者自耦

网友:
是不是给网络启动芯片使用的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么大的管子

网友:
管子大就会增加干扰吗?谁教你的?

网友:
能正常使用,见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管子和干扰有关系吗?

网友:
这块网卡很个性,主芯片上还覆有散热片呢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网卡,还带盔甲啊!

网友:
这块 网卡相当高级,原件都满的,性能应该不错,那个供电的应该是给启动芯片的!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千兆网卡,当然要个大功率稳压管了,对你声卡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
主芯片上是3.3V,这是给ROM块提供典雅的!

网友:
很高档的网卡

网友:
很正常,这个是千兆网卡

网友:
那是给网络启动芯片的管    有什么惊奇的呢!

网友(2012-08-14):
稳压二极管给网卡供电和声卡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