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电源板不知道怎么修

楼主(2011-10-15):
帮帮忙。现在的问题是机器只是灯是绿色。拆开机器。测电源板的12V电压没有。SB电压时4.5V。我在网上看视频说给12V家一个负载。还加一个电阻到5V上。电源板材能工作。电压才能都出来。但我不知道怎么加啊。希望大家告诉我怎么弄电压能出来。我先在修补了啦。不知道怎么弄啊。

网友:
楼主先学好语文,再去学修电子电路!

网友:
呵呵呵··看不出什么意思啊· ·
哈哈哈··

网友:
用只摩托车的小灯泡接在12V上就可以通电测试了,5V那一路可以不用理它,12V没有肯定背光不亮,检查高压部分是否有短路

网友:
这个……错别字是不是太多了点?

网友:
12V接一个灯以后。电压就全部出来啦吗。再正常的情况下。还有我用啦一个12V的风扇接行吗

网友:
你那个4.5Vsb是待机电压,你需要把电源的开启电压找到,短接就行,然后再短接高压板开启电压(用5v)。。。。

网友:
液晶电视与液晶显示器供电方式是不同的,液晶显示器只要插上电源线,就可以输出所需的电压。。液晶电视插上电源线后,产生5V待机电压送到AV板的CPU上,部分电路开始工作,整机处于待机状态,通过遥控器或按键开关给CPU一个跳变信号,CPU控制单元反馈一个信号给主电源后,主电源才开始工作,输出12V和24V等电压……,,,这是本人看了电路以后所得的个人心得。如果有说的不妥的地方请谅解。。。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正常的电源板拆下来通电只有5V的待机电压,把5V的待机电压与SB(开启)用跨线短路,12V 24V就都有了

网友:
楼主胆子挺大的,只能说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