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R505JSK提示找不到操作系统

楼主(2011-10-15):
     接一台很老的SONY PCG-R505JSK机器,256内存,6G的IDE硬盘,无光驱接口,不支持U盘启动。刚来时的
故障是不开机,现已修好。
     现在的故障是进BIOS能准确认出硬盘型号,容量,但进系统的话,就提示找不到操作系统,IDE接口以打过
对地阻值,没发现异常。硬盘也没问题,换了三个40G的IDE因盘都是一样,并且这三个硬盘到别的机器上都能
正常使用。已经研究两天了,没一点进展,求思路,求帮组。
补充一点,主板板号是MBX-48。上面的桥我都没见过,不知道是不是386或者486时代的机器,因他原装的6G
硬盘是坏的,我手上也找不到小硬盘,就换了40G的硬盘,不知道是不是硬盘太大的缘故

网友:
你都只说很老, 到什么程度?   比如  什么板? 硬盘多大的?  很老的本本 硬盘一般都5个G哦    如果用的几十个G的  就不算太老嘛~~             如果确实很老的话  一般的XP系统装进去  是用不了的    你用个老版本的系统试下   不行的话  弄个98  安装下   或许  是因为机器老系统新的缘故     好了告诉我

网友(点评):
板号,MBX-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