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的触摸板和指点杆都不能用

楼主(2011-10-15):
联想X201I的进水了,维修好其他都正常,就是两个鼠标都不 能用,求助?

网友:
我也想要啊!!!!!!!!!!

网友:
没人修过这种故障你干吗?

网友:
这样的故障没人修过吗?

网友:
现在我有一台也是一样的情况啊    进水了其他一点事都没有    就是触摸板和小红冒不能用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H8换就好了

网友:
早就该干掉H8了!

网友:
是不是触摸板接口边上的那个保险坏了啊

网友:
   触摸板直接到H8

网友:
H8那么脆弱,是在H8附近进的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