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问题真是郁闷

楼主(2011-10-15):
装系统不停重启。硬盘也没坏道。

网友:
电源换了没有?

网友:
  看下那些大滤波电容是不是坏了。。

网友:
放下电试试  可能会好

网友:
机箱电源啊。。。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先软后硬来解决啊!重装系统,不行就换电源,换内存等板卡

网友:
很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主板问题,但一切皆有可能,一个个换着试吧,建议先换电源和主板。。。。。。。。。。

网友:
电脑重启, 有时候重启太快看不到蓝屏的BSOD CODE。 是直接跳到重启?还是蓝屏重启?

网友:
放电,如果GHOST不能装就一步一步装

网友:
老是重新启动。。。。。先检查前面板的重启按钮好坏,如果还是重启,电源有问题,换电源测试,如果还是重启,用手接触CPU散热片,散热风扇转速低,或者有故障,接下来就是主板问题了,这就是我的检查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