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5绝对的经验

楼主(2011-10-15):
一台HP515的机子,
电流跑到1.3左右。
又掉到0.8左右再回到1.3~1.4
之后如此反复跳变。
刷BIOS之后,修复。
很多人都是因为刷BIOS不成功而放弃的。
要刷成功是要在BIOS的座子的1——4和2——4脚上直接焊上30PF的电容即可。。

网友(点评):
不记得HP515不能刷bios啊。

网友:
为什么要焊电容呢,楼主麻烦讲解一下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问下楼主焊上电压多少伏,30PF的电容啊?你焊这个电容是什么意思呢?启什么作用?

网友:
楼主怎么没把原理说出来呀

网友:
学习了   但是大家都问道为什么焊电容      好奇啊

网友:
这个机子我也刷BIOS成功过啊。。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要焊什么电容。。

网友A:
今天我也遇到过一台HP516 电流在一点二到一点八之间来往跳,刷BIOS就OK了,
请解释下为什么要加电容,原理给大家科普一下

网友(点评):
偏程器不同,方法不同的吧,我的是不用。

网友:
是啊!为什么要加电容,我刷了很多的BIOS,不需要加电容的。

网友:
在不确定是北桥还是BIOS的情况下  最好先刷下BIOS  不行再干北桥

先简后繁

网友:
BIOS芯片容易坏吗?可以代换吗

网友:
是加上电容刷,还是直接加电容就可以的,为什么

网友B:
好的编程器不用加。主要是钱要到位。

网友(点评):
低调低调

网友:
学习了  为什么刷BIOS  焊上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编程器不用加。主要是钱要到位。

这才是真理。

网友:
不错的说,我刷成功了,之前重做桥,换U无效。。。。

网友:
刷过好几台了,电流循环跑,一刷就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也遇到过一台HP516 电流在一点二到一点八之间来往跳,刷BIOS就OK了,
请解释下为什么要加电容,原理给 ...

感受谢楼主提醒,谢谢!

网友:
楼主应该把BIOS也一起传上来呀!

网友(2011-11-15):
非也非也。座子了?????????

网友:
好像没这个必要加个电容没有意义

网友:
不明白啊,楼主给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