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 3秒黑屏

楼主(2011-10-15):
我看了很多的资料我都糊里糊涂的。按照我以前的想法就是直接换高压板。或者去保护。但看到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805&ordertype=1我瞬间石化了。屏坏了还修什么啊。而且我不知道作者怎么得出结论的。给灯管换高压板供电能影响到屏的好坏。而且我之前用点评工具单独点灯管电流都正常。我同时不接高压板。然后开机。显示器也不黑屏了。测试的结果就是高压板部分问题最大。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难道真的要去保护吗。这样是不是很危险。过段时间又出问题

网友:
如果去保护是不是可以直接接在电容的负极。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 是惠普Q的 WF1907 开机闪一下就灭了 打开一看  拆开 测量供电 5V 正常 直接加焊电源上的高压线圈 加电开机一切正常 烤机2个小时了

网友:
HP W1907这款机器 我遇到太多,非常恼人得问题。 第一次去保护,还是会黑得。所以第一步必须换了灯管然后再去保护,可是问题又来了,屏幕出现下半部分显得很暗,不是灯管引起(如果用通用板点灯管亮度正常),也不是高压部分出问题(因为用此机板子外接灯管亮度也正常)。呵呵,怪事处处有。HP尤其多!为解决亮度问题必须改高压条! 唉! 痛苦的机型~

网友:
灯管虚焊,时不时高压跳火是会击毁屏电路的,特别是上部灯管打火就更危险。原因很简单,就是屏电路大量由MOS场效应器件组成的,而场效应器件极易被静电击穿。

网友:
去保护的板子  坏了 再修就麻烦了  。本人建议不要去保护。

网友:
一台HPw1907快把我的头给弄炸了   头疼死了

网友:
我也很烦恼,正遇上一台这样的机子,还在研究中。。。

网友:
坏了就拉倒了。只要屏不坏。过个两三个月坏了。在去网上买快板子
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我从来没有用过去保护,去保护是让你判断故障在哪,不是去了后再工作,问题解决了还是要恢复保护电路。

网友:
我也从来没去保护一样可以,好像客人用了一直没找我,可能有半年了吧,

网友:
高压部分可以改的,最好不要去保护,会烧板的

网友:
保护在那啊

网友(2011-11-21):
今天我也遇到一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