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10-15):
最近发现,我家的电脑宽带(和电话相连的),只要一接电话或者一拨电话,宽带就会掉线(比如在玩游戏啊,就会掉线)但是只要挂掉电话后,过一会就又恢复正常了(即使在玩游戏掉线了,过一会又正常了)求高手解答?貌似不是接错线的原因。
掉电
电脑

网友:
这个,你先和电信联系,

网友:
转换头问题

网友:
安装一个语音分离器(三五块钱)就可以了,语音分离器是用来分离出ADSL线路和电话线路的,使其互不干扰!

网友:
先照你们说的试试看吧。

网友:
必然是分离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