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海尔WT68D 进系统前要按多次CRTL+ALT 或空格及确认才能进系统?

楼主(2011-10-15):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海尔WT68D本本,故障现象如下:
   按开机键进入系统前,一要按多次CRTL+ALT 或者说,空格键及确认键都行, 进入系统内后使用正常,没有什么问题, 换过系统,健盘.硬盘,问题依旧,感觉应不是软件问题!
    键盘异常,会是键盘控制器的问题,还是BIOS  的问题,听老师傅说与显卡也有关系,不明白为什么会和显卡有关系,多谢各位赐教,将不胜感激!

网友:
POST过程有没有什么提示?

网友:
我感觉你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你有没有试过COMS清零啊

网友:
不按键盘会怎样啊

网友:
不按键盘,就死在哪里,连什么都不显示,按下去后会才提示CMOS设置的相关内容

网友:
不按键盘,就死在哪里,连什么都不显示,按下去后会才提示CMOS设置的相关内容
而且,在按下F2进行COMS设置时,会出现一个英文"WAIT",然后你再按下CRAL+ALT或确认键才可以进入设置界面

网友:
可以考虑IO南桥这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