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42P 待机3V 5M 拉低维修

楼主(2011-10-15):
机型联想V450,之前有贴求过图纸,都是4141P的图纸,也可以用的。
故障为不触发,拆机测得待机电感PL11 PL12 电压严重偏低。
断开相应结点,电压恢复正常,断开3V电感,5V恢复正常,对地阻值没有偏低的情况,
待机情况需要电压的地方不多,网卡,EC,BIOS,电铬铁第一刀下去翘开网卡供电管Q7 +3VALW转+3V_LAN

接上结点,3V,5V恢复正常。
拆了网卡,焊上Q7,3V 5V依然正常,待机0.01,以为OK了,

接上按键板,触发0.03掉电。!·#%#¥!##%!还有问题

接下就围EC转得晕头转向了,
ACIN  XCLKI XCLKO>>ON_OFF>> PBTN_OUT#>> SLP_S3#>>SLP_S5#>>SYSON SYSON# SUSP SUSP#
查了老半天,SYSON SYSON#都能测到跳变,就是SUSP老是跳了0.6几就掉电了,
SYSON和SUSP是有一定的延时,不过很短的。
短接了Q21 Q22 G极,SYSON跟着跳不起来了,

换了EC,故障一样,
这时开始想要动南桥,心想网卡坏掉了,南桥可能难以幸免。
想到桥问题就想吐。
再换一个EC吧,还是一样,开始想断开SUSP SUSP的后级,
再换一个EC吧,116脚用翘起来,看看是谁的问题,

测得116还是跳不起来,全新的EC不可能全是坏的啊。

晕头转向的。这时才开始从EC中绕出来。先查查别的吧。

掉电的同时,PL11,PL12也跟着拉低,IC VIN也跟着拉低,负载带不起啊好像哥。

待机0.01点火应该成功了吧,

这时测得PU8 7脚是需出高电平,PD15也正常啊

PACIN ACON 为高正常,ACOFF为低正常

PQ11 G极能测到3.3V高电平,可以是PR73第2脚还是18V不变,暗喜,PR73 PR78 PQ11肯定有一个有问题,
电阻嘛,在路测不准确,断了再说,断开测得电阻阻值如数正常,PQ11也正常的说
拆了PQ11,直接短接DS脚,还是一样,

无意中测得PR73两脚是相通的,·#¥!·¥!·%!%·

在这方寸之中,问题清晰了。
断开PC56 ,无效,
PQ37 PQ38这下被锁死了,结局就是PQ8 GS击穿,导致PR73 PR78无法形成回路,B+电压不足,带不起负载,连网卡都带不起,可想而知PQ37 PQ38内部的二极管负载能力只有多强。

装上原来的网卡,一切OK了。
一个管子的问题

网友:
纠正一下,是 PQ38的GS级击穿。这是仁宝典型的着火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