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965芯片组 8600显卡 装CMOS电池会超慢

楼主(2011-10-15):
该机器不装CMOS电池在进入系统后会超慢,接近于死机状态。。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而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我把这个机器装了苹果系统后才发现有的。正常退出苹果系统后,在次开机,它会卡在开机第一屏LOGO那里,只能断掉所有的电源,取CMOS电池,才能正常。而且像这样后第一次进入WINDOWS系统后会找不到网卡,有线,无线都没有。只有1394。这种情况在重启后会正常。。

网友:
更换EC芯片,如不行的话就需更换南桥。

网友:
CMOS电路问题,不然就南桥坏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