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上电,上电后亮10秒左右就黑屏。

楼主(2011-10-15):
昨天一个网吧的朋友拿来一台明基的22液晶显示器,上电按开关没反映,拆开后,测量电压正常,结果是开关按钮坏了,换上一个,开机正常,高兴,但是没一小会就黑屏了,郁闷,怎么回事呢,难道是高压板,换了一个也一样,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后来发现,是插灯管插口的地方针有点歪,所以灯管先插进去接触不好造成的,由于没有经验弄了好长一会,不管怎么样好事了。嘻嘻

网友:
赚钱了就好!

网友:
楼主是很细心  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 查到大致的东西没坏我就去保护了。。。

网友:
接触不良  导致芯片保护了

网友:
小问题 大智慧

网友:
细心好啊,可以赚到轻松钱!

网友:
做维修这行的,细心很重要的

网友:
恭喜楼主终于成功了 仔细观察 善于发现 须是小问题  蕴含大智慧

网友:
马上去看看自己手上的那个,一样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