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暗屏

楼主(2011-10-15):
换了一个屏不行,换了高压条也是涛声依旧,怀疑是屏线有断线的,经查,屏线是好的,无奈,只有拆机,到基地上下了图纸,想看高压条的供电是不是正常,看了半天看不懂,在那里发呆也不是办法然后接上高压条上的量电压,有十几伏,正常,没理由啊,再把屏接上去,奇迹发生,久违的Think pad出现了,装机,再测,一切正常,一台机子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就好了,猜测是休眠开关有问题还是什么的。本人是菜鸟,请高手们指教一下

网友(点评):
休眠开关我找到了 。在高压条上的四角IC Q1那个就是霍元件。磁铁在C壳。

网友:
先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就什么理啊      不知什么原因好的   最容易返修

网友:
这个还真的很难解释

网友:
屏线松动了吧~呵呵

网友:
R400 T400 屏线是痛病。

网友:
好像有这个毛病通病

网友:
呵,看楼主的维修,想起我今天下午加班到7点半才修好,故障现象跟楼主所说的那样

网友B:
此机屏线与主板上的一个保险容易坏

网友:
佩服佩服 应该就是接触不好   但是要  试试机器点一会 没有问题在给客户拿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机屏线与主板上的一个保险容易坏

是啊,也测了,没坏,如果是坏的话上裸板应该也不会好的吧

网友:
此机屏线与主板上的一个保险容易坏.还有蓝牙引起的,

网友:
我看  还是直接从主板引线上来改个高压板吧

网友C:
按楼主描述,如果几天内没返修,分析应该是屏线引起的,,接触不好,

网友:
运气阵真好

网友:
楼主没有动主板就好了,那就是屏线松了咯,我昨天还搞了一个宏基的显示器也是暗屏的,结果重插了屏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楼主描述,如果几天内没返修,分析应该是屏线引起的,,接触不好,

我同意,我大概一个月前搞的一个显示器就是重插一下屏线就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什么理啊      不知什么原因好的   最容易返修

反正钱收了,返修就再拆咯

网友:
休眠开关我找到了 。在高压条上的四角IC Q1那个就是霍元件。磁铁在C壳。

网友:
嗯嗯,多谢,客户已经把机子拿走了,到现在暂时还没出现问题

网友:
维修这样的问题,首先就应该测测高压板上的电压正常否,不能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