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报2010错误

楼主(2011-10-15):
T43  报2010错误,重装系统还是一样,不知是什么问题,求大侠们帮忙

网友:
我记得这个错误是哥硬盘的报错把,刷个低版本的bios就可以了,或者按esc直接跳过去

网友A:
一楼正解,直接刷个低版本的BIOS,IBM换硬盘后报错。

网友B:
刷个bios吧!你是不是换过硬盘了呢?

网友C:
刷个BIOS  或者你的这个BIOS不支持你的硬盘微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楼正解,直接刷个低版本的BIOS,IBM换硬盘后报错。

是硬盘报错,换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吧!你是不是换过硬盘了呢?

是硬盘报错,换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个BIOS  或者你的这个BIOS不支持你的硬盘微码

本来是独显的,我换成集成的主板了

网友D:
硬盘报错,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把BIOS版本刷低了,解决的

网友:
2010的错误正常情况下是硬盘报错  难道还有其他原因不成?

网友E:
这个报错是非原装硬盘

网友F:
一楼正解,我有这个程序

70uj01us ibm t43 r52 2010.rar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楼正解,我有这个程序

谢谢了,明天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报错,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把BIOS版本刷低了,解决的

谢谢,明天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报错是非原装硬盘

我是原装的硬盘,是主板换了,可能是BIOS版本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