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516屏无显示,背光有,黑屏,无白字

楼主(2011-10-15):
今收一台CQ516机器,无显示,背光有,黑屏,无白字。换过屏,显卡,屏线,北桥做过,BIOS写过,查显卡电压正常,不小得从那里修起了。望路过的朋友提一下见意,(用测试卡可以跑数,而且可以完全跑完)

网友:
对了电流也能上到2.多A。像是显示了,外接也没显示,信号都没有

网友:
有的显卡如果坏掉的话单加焊是不行的,有时候堵一把,换个全新的差不多可以了

网友:
先刷BIOS吧,有时候会出奇迹的

网友:
显卡换新的也一样,今天又修一台HP4416芯片组和这个机器一样,也是跑数,跑到73,后换显卡可以过73跑到90,外接有显示,但不正常,有坚条,主屏也是背光有,屏无字,我总觉得问题好你又到一起去了

网友:
怎么高手都不发言,基地的老师也不回个话,嗨!!!!!!

网友:
显卡坏,你量下显卡上面的电容有几个80欧德电阻变成了几欧或20几欧。这几天修了100片CQ516的

网友:
看这种状况好像还是显卡啊

网友:
4416应该是AMD的。桥和显卡都在差不多的位置。外接有显示,竖条。个人感觉还是没做好

网友:
换个BIOS试试~~

网友:
显卡重植试下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修了很多 但修复率就是不高 不过一般就是显卡和北桥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