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台惠普HSTND-2261-F HP W1907显示器外壳撤不开

楼主(2011-10-15):
接到一台惠普HSTND-2261-F  HP W1907显示器外壳撤不开 原来的故障是开机2.3秒就关机
请师傅们指点一下

网友:
上点儿图或许 大家还好帮助你一点儿。

网友:
仔细看一下边上,应该有缺口的!!!

网友:
这个显示器我拆过,真是不太好拆的,正面下手,正面的边框你仔细看,在上面里面的边上有两个小的卡口。,压下去,用工具撬,一定要小心,要不就碎了。不知道你理解没

网友:
屏幕的左下角和右下角有缺口的 直接拆开就可以了啊

网友:
从正面下手,找好卡点(从侧面仔细看看)用指甲掰起外壳(从屏那边掰),然后向自已的方面拉,拉的同时向上撬。。。

网友:
楼上说了那么多我就不重复了,我遇到过像上推的,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A:
谢谢大家 终于扯开了  这个机子原来的故障是开机2.3秒就关机

网友:
。。。lz拆的时候要有保护措施啊    我有个本  屏怎么都拆不开  结果一天不小心掉地上摔开了,,,卡扣断了。。。。。

小心无大过
你可真给力
zasxcd师傅说的是 我有次费力才打开的显示器 机子修好后 用户付了款 拿走机子转身才走几步 他不知咋的机子掉在了地上 咣当一声 前后盖分家了 还好机子没坏

网友:
对头  就是那样的 很简单的

网友B:
N多显示器被我拆的掉渣,卡口坏几个是常事儿。

网友:
我也是时常损坏一些卡扣 很难完全做到不损坏卡扣的

网友:
还好啊,品牌机的液晶是难拆,就是要找到位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 终于扯开了  这个机子原来的故障是开机2.3秒就关机

2.3秒卡机能看到画面吗,还是开机信号指示2,3秒就关了,你先检查下灯管,然后就是电源板。

网友:
楼主拆开就好,呵呵。我就不赘述了。
咯咯咯,其实我是想说,拆多了,多拆坏几个机器,你就会了。
咯咯咯,另外,据说有人拆机器是不需要工具的(拆螺丝用起子是必要的)他看到我拆卡子用直尺撬,直咧嘴。其实呢,很简单。你要知道卡子是怎样卡住的,工厂里拆机器都不禁止用工具撬,留下痕迹的。我示范给你看,于是我依言闪开。只见他用爪子,卡卡卡,三下五除二的掰开了。我在旁看的直心疼。那爪子真结实。。。

网友(点评):
难道是传说中的九阴白骨爪

网友(点评):
其实大部分的显示器是不用工具拆的。有机会去各大厂商客服站看看就知道。 生产线也会有不良的,一样要拆开修。为什么新机一台都没有拆的痕迹?因为他们都不用工具拆,只用手指。

网友(点评):
都练成九阴白骨爪了?

网友:
2.3秒关机后灯是亮的吗?

网友:
我测试是上边一只灯管老化了

网友:
去掉保护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多显示器被我拆的掉渣,卡口坏几个是常事儿。

呵呵 同道人啊  我经常搞坏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同道人啊  我经常搞坏 哈

我在想 卡扣 不坏 能撬开 么???

网友:
显示器的上下有两边有两个小缺口,你慢慢的翘,最好用平铲,要不外边筐可能会坏,实在不理解百度有图

网友:
正面的边框开拆,别太暴力就行,呵呵~~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C:
但是我们这儿拿出去外修的显示器拿回来就没看到哪儿有撬开的痕迹 我很想问问他是怎么撬开的  好像有专用的卡子

网友:
维修人员要坚信一个道理: 你能装上,我就能拆开!。。肯定有办法的,没有拆不开的东东。。

至于亮一会就灭这个 现象,查下高压部分吧。。。。。

网友:
那有拆不开的道理啊

网友D:
拆机要胆大心细,越不敢拆越难拆。我就用两种办法,一个是手指,再就是卡片比如手机卡的外围卡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机要胆大心细,越不敢拆越难拆。我就用两种办法,一个是手指,再就是卡片比如手机卡的外围卡片。

我一般都是用小一字 螺丝刀,能留下痕迹,没办法,,手指甲 都撬坏 N次了,,

网友:
翘坏卡口好多人都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们这儿拿出去外修的显示器拿回来就没看到哪儿有撬开的痕迹 我很想问问他是怎么撬开的  好像有专用的 ...

撬的力度和方向!

网友:
拆机要胆大心细,工具要薄,撬时要插浅一些,无螺丝的一般有细小的缝隙工艺口,就是为维修设计的,没有工艺口,一般塑料比较柔软,用手就可以使其变形,分离卡扣。天气冷了,气温低,塑料比较脆,大家一定要小心拆机。

网友:
本人一般用美工刀片拆的,,,不过遇到难拆的还是要花大力气,,要多准备些刀片。。。至于LZ所言的故障肯定是灯管的问题,遇到这类故障,只需要外接灯管试机就可以确诊了。。。

网友:
修机有风险,拆机需小心。

网友:
这个显示器下面有二个口,翘一下,然后就好开了!

网友:
这机灯管是通病。

网友:
呵呵,这个显示器我拆过,正面拆装的,把白色的边框分离出来就开了,上上去的时候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