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各位帮我看看

楼主(2011-10-15):
我有DDR的512M和256M各一内存,开机检测内存通过,但进系统总是蓝屏。我又没有什么软件,用memtest86软件测得如下图。各位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软件不能进行颗粒级别的检测,因为地址的计算很麻烦。建议:普通板使用RST PRO 或RAMFIX

网友:
你能确定一定是内存的问题吗?

网友:
去掉一条试试!单独用一条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你单独测下看是哪条,是第三颗坏,

网友:
确定是内存条坏了,至于是那一条,一个个试就知道了。两条一起用,通常是512M放在最后一个槽。

网友:
我这图片就是那条512M的用软件测的

网友:
用微软内存测试软件 很准确的 啊

网友:
内存有问题  地址为出错了

网友:
先用清洁剂喷喷内存条插槽,用酒精擦擦接触点

网友:
一般不同频率内存有顺序的  频率高的插里cpu近的槽 低的紧挨着高的(不一定非这样)   多换换位置试试

网友:
进不了系统怎么测内存啊?

网友:
兼容性的问题!频率不同最好是同牌子的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