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M9PLE-775的SB挂了吗?

楼主(2011-10-15):
接着板,目测无烧坏的元器件,检测卡上电复位灯一闪就灭,按时序内存,桥CPU,FSB,的电压全正常,点复位排针复位正常,就是不跑码,SB,NB的待机电压正常,上假负载测得CPU复位正常PG0.4v这个正常应为1.2V,主IC是6556正方形的35PIN电压3,3V,正常,跑线发现直达SB,连个上啦电阻都没有,CPUPRGDW是在收到VRMPRGDW和ATXPRGDW后,且正常都为高电平才会发出CPU_PG,于是跑线ATX8PIN经1R1的电阻找到SB,正常8PIN电压是5v,但这版是4,37v,这想到刷BIOS,可测得BIOS电压都正常,我怀疑SB有短路的地方拉的了ATX8PIN的电压,这板上真U很烫,证明U工作了,请师傅研究一下

网友:
上个灯座看看、如果电压、时钟正常、可能是U座子脱焊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