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转接座问题

楼主(2011-10-15):
看论坛有坛友自制转接座,可以在不用取下内存SPD的情况下直接在编程器上刷写,很方便省事
,请问编程器 48脚中 怎么和SPD的8脚相连?
  编程器的哪个脚链接SPD 的1脚  2脚  3脚  4脚 ....
     有图纸和资料吗?
  编程器中那48个脚 每个脚位的定义是什么?

网友:
自己量,我自己用内存槽做的1代的读SPD的都是自己量的然后把内存槽取下来接线。

网友:
编程器 上的那48个脚中,哪个 是接地 ,哪个是电源 ,还有数据?具体怎么测量?

网友:
编程器上八脚针对着芯片上的1.2,3,4-8脚,自己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