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待机3V轻微波动,HDD,CD1两灯常亮 ?

楼主(2011-10-15):
一台联想旭日150的机器,客户拿来时说一接适配器HDD,CD1常灯不开机,接机的确如此,有时可以开机显示,有时开不起来,有时会一接适配器,HDD,CD1灯常灯不灭,感觉此问题有点奇怪。这机器的通病是CPU供电芯片,将之加焊了,还是一样的,于是只有按平时修机器的思路来了,测3V,5V,1.5V,发现此机器,只要3V,5V输出都正常时,就可以正常开机显示,若3V没有输出时,就会出现HDD,CD1灯常亮的情况,按开关键不触发,将3V的后级连接点断开后,有时也不会输出,正常应该会输出3V,5V的,于是将MAX1902换了一个新的,裸机试了半天正常,装机烤机,烤了半天以为OK了,但反复关机、开机两次后,依然会出现原始的情况,HDD,CD1灯常亮,不开机,有时放一会儿再开也可以开起来。感觉不正常,肯定是哪里还有问题,此机无3V时1902的供电脚都正常,今天把周围的几个大电容换了,试了一会儿,待机也正常,再测3V,发现3V会在3.33V-3.34V之间跳动(波动),但可以正常开机,不知道正常不?但测5V的电压一直很稳定,没有波动的情况,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没?电压为什么会波动呢?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不解。。。。。。

网友:
查一下VCCRTC

网友:
需要过没有修好   谁修过  上来说说啊

网友:
像是电压反馈有问题 调整不好

网友:
BST3 相连的电路 pc35  pd10 pr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