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22内屏不显,外接能正常显示

楼主(2011-10-15):
(无正文)

网友:
说的有点不解,外接的显示器能亮,难道就不是有显示卡提供的啊?又说屏没有问题,那就是屏转换线路问题吧。显示卡应该没有啦!

网友:
外接正常也有可能是显卡,先查一下屏线和屏。

网友:
显卡有问题有什么奇怪的 上次我就遇到的 HP 的 显卡虚脱了。导致内显不显了

网友:
显卡,和显卡到内屏线路~~~~外接正常不代表主板这里没问题

网友:
先排除 屏和屏线      我感觉显卡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查屏接口有无屏供电  开启信号

网友:
我修过一次 压显卡好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