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液晶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1-10-15):
玩游戏或者看电影时候画面变暗闪屏  指示灯蓝色一闪一闪的 没插数据线时显示器灯也一直闪  在桌面很正常 只要画面变暗就闪  直到把网页/程序关闭之后1-5分钟才恢复正常
修一下要大概要多少钱...

明扬电脑医院 -2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多少年了,估计灯管出问题了,或者高压条虚焊了,修一下成本应该不高

网友(点评):
说一下你在哪,大伙好帮你啊,在我这边你直接过来自己整,要什么我只收配件费,不要配件不要你钱,

网友A:
大概六十块钱左右

网友:
呵呵        一般都是上楼的介!                换的就贵点!                    不过看你说的问题不是炸电容!就是灯管问题了!     要不楼主来我这修八折给你!   嘻嘻

网友:
貌似电容鼓的几率比较大啊

网友:
我都是收100块,凑整数好算嘛,就不要说换几个电容就要收这么贵的话了,有本事可以自己搞定,请人修是要本钱的……

是啊 低于80不修 爱到那修到那修…………

网友:
我们这里应该在100元以内吧。不过要看显示的新旧成度。值多少钱再说价

网友: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这么常见的故障?  我都是业余给别人修的, 零件不要钱的, 技术服务费100

网友:
确认不是分辨率不支持超屏?

网友:
今天就碰到一个 ,换了一个电容60大洋

网友:
高压板电容问题大,一般都说是高压板问题¥150,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概六十块钱左右

市场都是你这种人搞坏的。才要60,换电容差不多,驱动板最少80-100.换电容不还不保修,换驱动板保一个月。我修个电磁炉最少还40呢,成本低,利润好。别修电脑了。修家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场都是你这种人搞坏的。才要60,换电容差不多,驱动板最少80-100.换电容不还不保修,换驱动板保一个月。 ...

算了 ,看来你不是同行,我们是同行价是60左右,对外就是120起修,具体还要看维修的内容定价!!
你还是在你的家电行业中奋斗吧

网友:
这里的高人真多啊,都是维修界的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