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索尼,PCG-6J7P,板号:mbx 147-1,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1-10-15):
现象:待机电流0.03A,按开机键可触发,电流到0.20A掉电,掉电后还可触发,现象一样。
分析:掉电后还可触发,不像是保护,怀疑缺电压造成。
测量:测各电感二极体值均无明显异常,测触发瞬间内存供电、CPU供电、显卡供电没有,待机5V、3.3V正常,北桥南桥正常。先奔CPU方向,依据图纸测CPU供电芯片MAX8736ETL的VCC、VDD仅在触发瞬间有0.3V左右电压,此电压由+5VSUS提供,如图:

往前查此电压由SUS_ON#信号控制,如图:

再往前查此信号由SUS_ON电路提供,测量值如图,SN74AHC1G08的2脚为2.6V,与正常值3.3V偏低,如图:

再往前查SN74AHC1G08的2脚由EC的4脚发出,挑开EC的4脚,测量4脚电压为3.3V,恢复到正常值,接上就拉低到2.6V,如图:

后摘掉SN74AHC1G08,EC的4脚即恢复正常,更换SN74AHC1G08,待机电流降为0.01A,触发后不再掉电,电流一路高升,屏幕亮起。

完毕。

思路准确…………

网友:
分析透彻,排版清晰,向楼主学习

网友:
牛X啊 楼主的技术不错

网友:
sn74会不会引起板子亮机以后的掉电?

网友:
学习了   东芝的机器触发后保护  也是这个问题   看老师修过一个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啊!

网友:
楼主厉害  特别是思路   要学习

网友:
楼主是不是换了比较器啊。这个型号的你料板上拆的还是买的

网友:
高手就是厉害啊  学习啦

网友:
本来我是看不懂电路图的,可楼主分析的很透彻,思路很清晰,谢谢楼主,,,

网友:
SN74AHC1G08:一路 2 输入正与门,料板上没找到正与门的,这个板子别的地方还有几个同型号的,我把控制光驱的SN74AHC1G08移过去了。

网友:
SN74AHC1G08资料索引

http://www.ti.com.cn/product/cn/sn74ahc1g08

网友:
附上mbx-147的图纸。

mbx-147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