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楼主(2011-10-16):
喇叭没有声音,用耳机有声音,声卡换了,功放换了,旁边的耦合电容也换了,就是没声音,那位高手指点求,在此谢过!

网友:
供电查了没,用耳麦试一下声卡有音量输出没有,没有查一下到南桥的4条数据线阻值是不是一样?

网友:
喇叭呢  换一个试下呢

网友A:
测下喇叭阻抗,看坏没有,没坏测下耳机插孔上的开关信号..

网友:
是不是喇叭的阻值是否正常,先简单,在复杂

网友:
供电查了正常,都说了耳机有声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喇叭阻抗,看坏没有,没坏测下耳机插孔上的开关信号..

喇叭好的,在别的板上都能响啊。

网友:
没准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外接插孔有没有换呢??里面的铜片不弹起也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