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E42G没有声音

楼主(2011-10-16):
一台E42G没有声音,驱动可以认得到,有喇叭出来、、就是没有声音,从装过各版本的驱动也不行、、系统也装过啦!拆机检测ALC268声卡1脚25脚9脚11脚电压正常、、当量47脚0V电压一点电压都没有、、关机检测有5百多阻值下载了张线路图检查到47脚和APA2056A   16脚和EC    KB925    33脚是联通的、、声卡和APA2056A 都换过、、问题还是一样、、请问是EC   KB925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还是南桥问题、、请教高手、、怎么继续修下去、、、

网友:
E42G电路图

网友:
看看耳机有没有声音,是否耳机插入信号造成

网友:
接外接音箱试下

网友:
耳机插孔也会造成没声音

网友:
他外接耳机和麦是独立的不要那个插口也是没有声音、、、接了上去用耳机也是没有声音、、、不过有个问题是他用麦的时候进到系统打开录音机会有反应、、、就是没有声音出来、、、

网友A:
功放芯片、耳机接口、声卡芯片都有可能!

网友B:
跟ec也是有关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ec也是有关的啊

你遇到这个现象吗?换个EC   47脚会不会有电压出来、、、还是本身47脚就是没有电压还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放芯片、耳机接口、声卡芯片都有可能!

你所说的都换过芯片啦!问题还是无果、、跟原来一样

网友:
顶一下高手出来、、帮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遇到这个现象吗?换个EC   47脚会不会有电压出来、、、还是本身47脚就是没有电压还是怎么样的呢?

没有 但是都要试试啊 ec是给各个外设开启关闭信号的

网友:
换个EC看看吧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EC,南桥的问题,楼主说打开录间机用麦有用中是没有声音!
楼主说各芯片也换了,你再周边电路和耳机插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