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菜鸟求助

楼主(2011-10-16):
色码电阻的读数,绿黑银黄。谢谢

网友:
这个直接到网上查一下吧。

网友:
色环电阻分4色环和5色环2类 4色环的读数规则:前2环颜色表示数字 第三环表示倍率 第四环表示误差 5色环的读数 :前3环表示数字 四 五 如果误差环在第3环 表示 该阻值为几点几欧 色环与数字的对应关系: 0 黑 1 棕 2 红 3 橙 4 黄 5 绿 6 蓝 7 紫 8 灰 9 白 误差5% 金 误差10% 银 读数原则: 以最靠近电阻一端的色环为第一环 四色环举例 红 绿 橙 金 表示阻值为 2 5 (000)5% 即 25K 五色环举例 棕 红 棕 红 银 阻值为 1 2 1 (00) 10% 即12.1K 绿 紫 金 黑 黑 阻值为 5.7欧 象小于1欧姆的电阻 一般在电路中叫做保险电阻 或者内附分流器的分流电阻这个东西作为保险用的话 是保证设备安全运行的根本 不能随意更换成导线 作为分流器用的话 更不能更换了 影响电流表的精确度。

是这样的

网友:
是0.5欧的电阻

网友:
支持3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