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J

楼主(2011-10-16):
请教,华硕A6J的机器。开机过内存后,三灯一起亮,电流1.1不动了。拆机,裸板点,过内存后,三灯亮一下灭掉,屏幕显示,一切正常。装到机器里就会定在1.1电流,三灯一起亮。请教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是不是内存没有插好,或者是板没有装好,看下有没有绝缘胶皮没有贴啊

网友:
估计是没装好的原因,或者装上了有的地方有和铁皮接触短路

网友:
一步一步的装  装一样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