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10-16):
客户送来一台液晶电视。开机无显示。发现高压板坏。我就用液晶显示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改啦一个。改完后发现灯管有些暗淡,但我是新手,不知道我改完以后能不能用的住,忘大家指点。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你这是多少寸的电视,找个功率大一点的高压板,带载能力强的,电视机上有CCFL和EEFL,要分清。

网友:
液晶电视的功率较大,用普通的液显电源板肯定功率不够,,,最好用功率大些的电源板。。。现在通用电源板也不值多少钱了,,,

网友:
请问。功率大一些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子在哪里能买到那

网友:
显示器用的高压条功率达不到那个要求

网友:
一般只能 购买原厂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