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万用表开关接触不良有能换的吗

楼主(2011-10-16):
我的万用表开关接触不良,有没有给换的?表的型号为DT9205A。就是电源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你哪里买的?

网友:
买个开关,六脚的,当然能换.,做维修的这都不会换,让人笑了

网友:
到销售点去看看

网友:
若再保修期内,找供应商。若过保了,看看开关的尺寸,在淘宝搜索购买,绝对买到的

网友:
搞维修的啥不能解决啊

网友:
一般电子市场都有那个开关买的。量一下大小伙子拆下来拿去比对着买就是了。

网友:
这个难度也太低了吧。

网友:
到电子市场买一个一样的开关换上就行,很容易的。

网友:
找点'神仙水'喷一下,再多按几次,有改善的(神仙水:一种不导电的清洁剂,常见的菲利蒲水)

网友:
楼上说的是叫“除锈剂”吧?  我们这这叫它“香水”!!

网友:
便宜无好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