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那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1-10-16):
各们大师,我是新手请教各们如何知道数码相机的主板那里出了问题?说土点就是一台相机点开机不动作,没什么反映,电池是好的

网友:
用稳压电源给相机供电,看看有没有电流反应,如果没有反应。先查保险!

网友:
试试再说啊

网友:
那位大师还有没有更详细的。。。。。。。

网友:
你从电池接口查电路看看是不是保险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