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522TU笔记本单接电源不能开机,刷BIOS后解决。

楼主(2011-10-16):
  该机如果刷F.66和F.67的BIOS版本后,每次开机会提示没有发现无线网卡模块(注该机没有配无线网卡),停留大约10S后会自动过去。如果是直接使用编程器刷BIOS,还会因为ID号、SN号和服务号丢失再次提示。
  但如果把BIOS改回F.42版本,就没有该提示了。

网友:
可能是版本过高了,F.42是老版本吧

网友:
前几天碰见dell 1310刷bios不见网卡

网友:
版主说的是接电源不触发么 手头上有台CQ40的 接AC电源有待机0.04  不触发  怀疑KB926有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  重刷下是否能好呢?

网友:
测一下KB926的晶振是否正常,南桥的晶振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先刷一下BIOS。